[国产单片机] STC89C51外部晶振和时钟周期的关系

楼主(2011-04-14):
我在STC89C51外部连接12M晶振,实际的时钟周期可以检测到吗?通过XTAL1或XTAL2?
连接晶振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连接不当是否会导致时钟频率与理论值不符?

网友A:
89C51外接晶振最大有40MHZ,用keil编程的话可以软件设置晶振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