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老师再帮我看看呗

楼主(2011-04-14):
目的给电容充电,发现Uds增大过程中,MOSFET的开启电压会变大,当Uds为200VDC时,MOSFET的开启电压就高达50V,请问这是啥原因,如何解决呢?
VCC从5V到20V调节过,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A:
看不到图,用批量上传的方法贴图。

楼主:
各位前辈,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路图不全,这种电路框框在现实中是不能用的
1、MOS管用错了
2、Uds越高,导通时间需要的越短,电容充满了,不是MOS不导通,是驱动被关断了吧

楼主:
电容容量为12uf,耐压2000VDC,并没有被充满;MOS怎么用错了呢?为啥Uds越高导通需要的时间越短呢?

网友B:
也许我说错了,我以为你的输出是稳定的电压,那么Uds越高需要导通的时间就越短。按你说的是个开环系统,那么输出电压是随Uds变化的就不能这么说了。

你的电容充电没有限流电阻,也没有看到负载,那么充电时间常数很小所以导通很短时间电容就应该被充满才对,你怎么判断电容没有充满的呢?

网友C:
楼主:
你的Vcc电压是多少?有50V?你怎么知道MOS管在Uds为200V时MOS管开启电压要50V?
FPGA说什么也不能输出50V电压吧?

楼主:
没表达清楚,所说开启电压50V是我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在Uds200v时,MOSFET的D和S之间电压,为50V。VCC在5V到20V之间调过,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效果。
FPGA表示由FPGA给出的控制信号,4V左右

楼主:
6楼,变压器为1:4,理想情况充到设计值,Uds和电容电压大约也是1:4,没充满是示波器得到的

网友C:
“在Uds200v时,MOSFET的D和S之间电压,为50V”
那不是开启电压,是MOS管的管压降。
说明你的MOS管未工作到线性电阻区(对应双极型的饱和区),驱动电压幅度太小。
Vcc你调得再高也没有用,Q3门极电压不可能超过FPGA输出电压,因你用的两支互补三极管是发射极输出,电压增益小于1。事实上,MOS管门极电压最高只能到FPGA输出峰值再减去一个PN结压降,FPGA输出可达4V的话,MOS管门极最大只能到3.3V左右,确实太小。

网友B:
LS正解,其实一个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主要就是做个电压转换),不需要用互补形式驱动

网友D:
把Q1和Q2对调,控制逻辑反一下。

网友B:
Q1、Q2对调不行哦,Vcc需要MOS的驱动电压,一般需要8V以上,FPGA输出高电平只有3.3V或5V的话,上管将一直是导通的,那么FPGA输出高时Q1、Q2将同时导通,没有限流会烧管子的

楼主:
maychang,VCC与3.3V的差值电压,落在Q1的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了?

网友C:
14楼:
是的。

楼主:
那就这个问题有解决的途径么?

楼主:
探索了一下这个电路,两个三极管均为9013,MOS为8N60,U不到200VDC时,MOS的D和s就击穿了,从示波器上看,也没有什么异常,求解

网友C:
16楼:
当然有。不过,比这个电路复杂。
只需要用有电压增益的放大电路即可(首帖的图是发射极输出,电压增益约等于1)。但要保持相位不变,就要增加元件数量。
楼主最好说清楚FPGA输出脉冲的频率、占空比以及对脉冲上升下降沿的要求,这有助于选择电路。

网友C:
17楼:
该电路可用,但不是很好的设计。
R2为100欧,那么其上电流在Q2导通时达120mA,未免太大了,而且Q2导通时R2功耗达1.44W。
MOS管损坏,不是驱动电路的错。

楼主:
FPGA输出频率为1K,占空比为3/1000,这样的电路是不是还应该有较大的电流驱动能力,以便快速给MOS输入电容充电?
还有个疑问,MOS输入电容充电完成后,还会有电流通过17楼图中的R2么?因为R2用47欧的电阻时,很快烧毁。按照我FPGA的输出信号频率和占空比计算,1/4瓦的电阻不会烧毁。

网友C:
20楼:
占空比仅3/1000,那么脉宽为3us,当然需要很强的电流驱动能力才能够使MOS管开通关断。100欧电阻嫌太大。

楼主:
maychang,愿闻详细评价17楼电路
在1K,占空比3/1000,如果等效成稳定功率,那就很小了啊,选择R2小,为了能给MOS输入电容快速充电

楼主:
20楼,用过47欧,1/4的小功率电阻,都烧坏了

网友C:
22&23楼:
这个电阻容易烧坏,说明首帖图中驱动电路更适合驱动大功率MOS管。
但首帖驱动电路是同相放大,若在首帖驱动电路之前加一级共发射极放大,则成为反相放大。
解决此问题方法有二,一是修改FPGA,令其改成低电平时MOS管导通,二是再加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即将首帖电路放到20楼电路之后。前一方案较好,后一方案要用四支三极管,太多了。

网友C:
还有个方法,是使用专用驱动芯片,如TC4427之类,但价格可能比较贵。

网友E:
你连MOS管的特性都没搞清楚就来用了。。。VDS什么时候变成开启电压了??

楼主:
对24楼的方案有一点儿不解,方案一,是修改FPGA的同时还需要在首帖电路前加一个共发射极放大,是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7楼中R2为什么会烧坏呢?当MOS的G和S间充电完,就应该不会再有电流流过R2了吧。
感谢maychang老师的指点

网友C:
28楼:
是在修改FPGA的同时再在首帖电路前加一级共发射极放大。

47欧,1/4W,因为占空比很小,似乎是功率够了,不应该烧。但上电下电时,FPGA可能有零点几秒保持高电平而不是短脉冲。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17楼基础上(改成互补放大)增加一支管子作为快速放电用,也是三支管子。

楼主:
这种互补放大形式是同首帖前加一个共发射极放大一样的么,没明白

网友C:
31楼:
所谓互补放大,就是17楼两支NPN管后面那支改成PNP管。因两支管子极性不同,所以称互补放大。
在后面的PNP管集电极(接MOS管门极)到地之间再加一支PNP管和一支二极管,可以使MOS管门极迅速放电(充电已经由互补放大的PNP管保证),保证MOS管关断速度。

网友C:
不画图,怎么也说不清楚。
待我画出来再说吧。

网友C:
要让此电路速度快,很重要的一点是前两支管子不能进入深饱和,最好是临界饱和。这需要根据管子的放大倍数来计算各电阻。
第三支管子上面的二极管必须用高速二极管。

楼主:
用这个电路,对2uF电容充电,结果就不错。下一步还要对12UF电容充电。
先感谢maychang

楼主:
使用37楼的电路器件,图示为G-S信号,发现在下降沿有一个反向的电压过冲,相应的MOS管D-S间有电压的高频振荡。MOS很容易坏掉,取下后发现,G-D间击穿。在MOS管之间充实用RCD吸收,吸收电容选了2000PF,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MOS管只开3us,所以没有取大的电容。
将图中变压器负载用电阻代替,就没有上述情况,还烦请各位给分析分析

楼主:
想在G-S间加个稳压二极管,这样能解决不?

楼主:
对电路稍加修改,主要是将8N60换成5N80,最高电压为800V,又加了2个稳压管。从示波器的波形看,G-S间的信号下降沿的负尖峰变小了,D-S间的上升沿尖峰还在,电压U不到300V时,一小会儿MOS就坏了,是G-D击穿,D-S间未击穿。劳烦您再帮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

网友C:
4148不是稳压管。
R4用10欧,未免太小,R3用47欧也太小,Q1或/与Q2可能已经损坏。
D1不应该用4007这样的普通二极管,应该用高速二极管。
D2更不能使用5408这样的普通二极管。5408反向恢复时间可达50us。

楼主:
4148弄错了,面包板上联的却是2个5V稳压管;
R4尝试过用2K的1/4瓦电阻,这是MOS的G-S间的信号要比TTL的控制信号宽3us左右,使用十几欧的电阻目的是将Q3的基极电位快速拉低,使其导通放电;R3选过2K,G-S间信号宽度比TTL信号宽度长了3us左右;为啥Q1或Q2可能会损坏呢?
后续D1换了MUR420,D2换成BYW178,U加到330,管子未损坏。但是D-S间电压的上升沿尖峰还存在,且比较大。
是啥原因使得G-D间击穿呢?

楼主:
二极管方向是不是反了?
我尝试用个2000P的电容并在MOS管的两端,不过没有用稳压管,结果G-D间击穿?不理解为啥G-D间为啥击穿
不过这些MOS管都是在工作一段时间,30分钟左右后,坏掉的

网友D:
二极管方向没反
Q4截止时,其D极的电压通过R给C充电,减小了其D极电压的上升速度,当Q4导通时电容上的电通过二极管和Q4放电。

楼主:
你这个是保护MOS管的D和S间不被击穿的吧,MOS关断时,为了保护MOS不被T的反向电流击穿,应该将二极管倒过来,使这股电流迅速流入电容,MOS打开时,再通过电阻限流通过MOS流到地,不给MOS增加太大负担。如果按照图中二极管方向,好像起不到作用吧?
问题是MOS管的G和D间击穿,考虑是反向传输电容被击穿了吧?看手册发现MOTOROLA公司的8N60写了G-D间击穿电压是600V,而UTC公司的8N60中没有写这个参数。是不是不同公司的产品差的比较多?我试验中使用的是ST公司的。
另外脉冲变压器的电感如何测量或计算呢?

楼主:
45楼
在没有限流的情况下,MOS开启,电容通过MOS放电,瞬间电流非常大,容易造成MOS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