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阻容降压的

楼主(2011-04-14):
220伏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再串一个电阻然后接整流桥两次降压的电压值怎么算的。电工上的 知识都忘了。容抗怎么算的啊

网友A:
论坛有资料,请搜一下老t叔的新年大礼包。

网友B(2011-08-21):
如果输出直流电压不高的话,经验公式是每微法62mA,后面的电阻如果是100欧那就是6.2V。

其中62=220×(2×3.14×50×0.001)×0.9
1/容抗=2×pi×f×C
0.9是整流系数

网友C:
电容降压貌似动态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