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堵转,漏电增加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电流增大了n多,漏电开关工作了很正常,换更大的漏电开关。

楼主:
谢谢!可是换大的漏电开关客户不同意,说不在安全标准范围,现在用的是30mA的漏电保护(相当于36V安全电压对人体的电流),不知道国标里是否有这类规定,最大能用多少mA是对人体安全的,有没有别的方法避免,比如针对这个电机的电源不接大地是否可以?

网友B:
确定是漏电开关而不是空气开关断开?

楼主:
听现场的人说是漏电保护器动作了

网友B:
漏电开关的话,看看是不是 谐波问题,导致电流不平衡,再针对一下

网友C:
晕?堵转后漏电保护不是很好吗?

楼主:
从单个产品的角度,有问题保护是正常了,可是这是一个系统,这个保护会将系统的电源切断,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需要给电机独立供电,并且不接机壳,防止大的漏电流,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做?

网友A:
楼上的意见很好,可以单独设立保护装置。

楼主:
谢谢伟林大师

其他的大牛呢,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了,结贴了,还是觉得不是很靠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