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DA2030进行功率放大之后

楼主(2011-04-14):
利用TDA2030进行功率放大之后,单极性的信号是不是会变成双极性的信号?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电路,OTL还是OCL,前者对地是单极性的,输出需要加隔直电容,后者对地是正负对称的,无需加隔直电容。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是OCL的,那样的话我输出就是双极性的吧?接变压器输出后也是双极性的咯?后接的升压变压器是直流升直流的吗?可是变压器不是都是交流变交流的,不解!

网友B:
“后接的升压变压器是直流升直流的吗?”
直流升直流?
贴图吧,否则说不清楚。

网友C:
要看电路形式

楼主:
是中频治疗仪中接的那种变压器,我也不知是怎样的,所以问问,定做的话应该是怎样的变压器,单片机的基准电压给的是直流恒流源的电压,输出是单极性5V电压,经过分压接到TDA2030功率放大电路后输出正负5V电压,后面的变压器应该是怎样的?求解啊!谢谢!

楼主:
用的功率放大电路就是这个电路图,之前做的电路板放大正常,现在不知是哪出的问题,基本没有放大,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新的,没有短路,可是电流很高,电容都爆了,重新做了一块板,还是一样,100uF的电容还是爆,还是一供电就有大电流,这是什么原因,电路板完全没有短路,求解!谢谢大家的回复,懂的回复下哈!本人现在很急

图片貌似显示不了,就是http://wenku.baidu.com/view/1019b316866fb84ae45c8d68.html  这里的第一个原理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152.png

楼主:
有知道的回复下哈,谢谢各位了

网友D:
输入信号不对吧?

网友A:
楼主的图看不到,变压器不能在直流下工作。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现在没有涉及变压器了,就纯功率放大电路,我最初做的电路板运行正常,之后一模一样做的电容都爆。后来我把最初的板换了芯片也还是电流很大导致电容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