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专用术语大全 专业英语

楼主(2011-04-14):
1、引擎系统(Automotive Engine System)
燃烧室(Combustion Chamber)
活塞到达上死点后其顶部与汽缸盖之间的空间,燃料即在此室燃烧。
压缩比(Compression Ratio)
活塞在下死点的汽缸之总容积除以活塞在上死点的总容积(燃烧室容积),所得的值就称为压缩比。
连杆(Connecting Rod)
引擎中连接曲轴与活塞的连接杆。
冷却系统(Cooling System)
可藉冷却剂的循环,将多余的热量移出引擎,以防止过热的系统。在水冷式的引擎中,包括水套、水泵、水箱及节温器。
曲轴箱(Crankcase)
引擎下部,为曲轴运转的地方,包括汽缸体的下部和油底壳。
曲轴(Crankshaft)
引擎的主要旋转机件,装上连杆后,可承接连杆的上下(往复)运动变成循环(旋转)运动。
曲轴齿轮(Crankshaft Gear)
装在曲轴前端的齿轮或键齿轮,通常用来代动凸轮轴齿轮,链条或齿状皮带。
汽缸体(Cylinder Block)
引擎的基本结构,引擎所有的零附件都装在该机件上,包括引擎汽缸及曲轴箱的上半部。
汽缸盖(Cylinder Head)
引擎的盖子及封闭汽缺的机件,包括水套和汽门及冷却片。
爆震(Detonation)
为火焰的撞击或爆声,在火花点火引擎的燃烧室内,因为压过的空气燃料混合气会自燃,于是使部份未燃的混合气产生二次点火(在火星塞点火之后),因而发出了爆声。
排气量(Displacemint)
在引擎的某一循环运作中,能将全部空气及混合气送入所有汽缸的能力,也是指一个活塞从一个行程运作至另一行程所能排的体积。
引擎(Engine)
一种能将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机械:一种可将燃料燃烧产生机械动力的装置;有时可视为一种发动机。
风扇皮带(Fan Belt)
一种由曲轴带动的皮带,其主要目的是带动引擎风扇和水泵。
浮筒油面高度(Float Level)
化油器浮筒室内,浮筒浮起而顶住针阀,堵住进油口,使油不再流入浮筒室时,油面的高度。
四行程引擎(Four-Stroke Cycle)
进气、压缩、动力、排气四个行程。四个行程调一完整的循环。
垫片(Gasket)
用纸、橡皮片或铜片制成,放在两平面之间以加强密封的材料。
齿轮润滑油(Gear Lubricant)
一种可润滑齿轮的机油,通常为SAE90号机油。
热控制阀(Heat-Control Valve)
在引擎排气歧管中一种节温操作阀门,可在引擎未达正常工作温度之前,将废气的热导入进气歧管。
敲击(Knock)
随引擎速度出现的金属撞击声,通常是因轴承松脱或磨损所产生。
主轴承(Main Bearing)
引擎内支撑曲轴的轴承。
歧管压力(Manifold Pressure)
涡轮增压器运作时位于进气歧管内的压力。
歧管真空(Manifold Vacuum)
指进气歧管内的真空,即汽缸在进气行程中所产生的真空。
油底壳(Oil Pan)
位于引擎下部:可拆装,并将由轴箱密封做为贮油槽的外壳。
机油滤清器(Oil filter)
一种在机油通过时便可将污物滤下的装置。
机油泵(Oil Pump)
在润滑系统中,可迫使机油自油底壳送到引擎运动件的装置。
爆声(Ping)
引擎在加速时所产生的爆震现象,此因点火正时提前太多或燃料的辛烷值过低所致。
活塞(Piston)
一种装在汽缸内活动的机件,能在压力改变时接受或传递动力。就引擎而言是指在汽缸内上下滑动,并藉助连杆,迫使曲轴旋转的圆形机件。
活塞梢(Piston Pin)
一种管状的金属块,可将活塞或连杆连接。
活塞环(Piston Ring)
崁入活塞槽沟的环,分为两种:压缩环和机油环。压缩环可用来密封燃烧室内的压缩空气;机油环则用来刮除汽缸上多余的机油。
压力水箱盖(Pressure Cap)
一种附有阀门的水箱盖,可使冷却系统在压力下,保持较高或更有效率的温度。
散热器(Radiator)
冷却系统中,可将热气自冷却器消除的装置,亦即吸收引擎过热的冷却液,并将低温冷却液送到引擎的装置。
火星塞(Spark plug)
为两电极及一绝缘体组合而成,可提供引擎汽函火花点火的一种零件。
火花测试(Spark Test)
一种点火系统的快速检查方法。先将高压线的金属端接近汽函盖6mm处,而后起动引擎,检查火花发生的情形。
增压器(SuperCharger)
引擎进气系统内,将进入的空气或空气燃油混合比加以压力的泵。如此增加可燃的燃油量,而增进引擎动力。
节温器(Thermostat)
为一自动调温装置,通常含有感温组件,借着膨胀或冷缩来开启、关掉空气、气体或液体的流动。
涡轮增压器(Turbocharger)
藉引擎排气所驱动的一种增压器,马力通常可增25~30%。
二行程循(Two-Stroke Cycle)
二行程循环引擎,其燃油进入、压缩、燃烧与排气陆续发生在两活塞行程之间。
汽门间隙(Valve Clearance)
OHC引擎中,摇臂与汽门杆顶的间隙。汽门机构中,关闭的汽门之间隙。
汽门正时(Valve Tming)
配合活塞位置使汽门开或关的正时。
汽门机构(Valve Train)
引擎的汽门操值机构,从凸轮轴至汽门的机件包括在内。
减震器(Vibration Damper)
与引震曲轴相接的装置,用来抗衡曲轴的扭转振动(即曲轴受汽缸点火的冲击力而扭动的现象)。
废汽门(Wastegate)
涡轮增压器中的控制装置,可限制压力升高,以避免引擎和滑轮增压器的损坏。
水套(Water Jackets)
指汽缸体和汽缸盖的内外壳间之空间,冷却液即在其间循环。
水泵(Water Pump)
在冷却系统中,水泵的作用使冷却液在引擎水套和水箱之间不断循环。
2、传动系统(Drive Line System)
F.F.式车辆(Front Engine Front Drive)
表示前置引擎前轮驱动的车辆,目前小轿车多采用此种装置,它的优点是加速传动较轻快,高速行驶直线性较佳,车内空间可加大,缺点是车辆前半部较重,增加前轮的负担,且左右两根传动轴较易损坏,增加保养费。
F.R.式车辆(Front Engine Rear Drive)
表示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车辆,它的优点是传动系统较坚固耐用,爬坡性较佳保养费较低,缺点为车内空间较小,加速较不轻快。
离合器(Clutch System)
系将来自引擎的动力,给予传达,或予截断的机构,使用于截断与变速机构之连结使引擎起动,或使引擎处于旋转状态停车,或变速机构的齿轮之变换,或将离合器接续做车辆徐徐出发等。
飞轮(Flywheel)
装置在曲柄轴的一端,是铸铁制造较重的轮盘,在爆发冲程传递回转力,由飞轮一时吸收储蓄,供给在下次动力冲程,能使曲柄轴圆滑回转作用,外环的齿环可供起动时摇转引擎之用,背面与离合器片接触,成为离合器总成的组件。
离合器片(Clutch Disc, Clutch)
作为传递引擎动力到变速箱的媒介物。
液压式离合器系统(Cable-Operated Control System)
利用特殊钢绳,连接踏板与释放杆间,作为切断或接通的连杆机构。
手排档变速箱(Manual Transmission)
需要离合器配合操纵的变速机构,可依车辆行走阻力的变化,变换引擎的扭矩,使车辆正常行驶。
自动排档变速箱(Automatic Transmission)
没有装置操作变速机的离合器机构,操纵机构是没有选择杆(Selecter),附有P(停车)、R(倒车)、N(空档)、D(高速)、L(低速)等记号。
速率表(Speedometer Drive)
表示轮轴回转数的仪表,每辆汽车都必须配备,可供驾驶人员随时注意车速,通常装于驾驶室,以显示状况,另一端连接到变速箱的输出轴。
同步啮合式变速机(Synchro-Mesh Type Transmission)
一般用于手排变速箱内,在齿轮啮合前先由设置在两齿轮的摩擦圆锥体机构接触,使两个齿轮在啮合前其回转成一致后,同时啮合方式的变速箱,通常在第一檔到第二檔,第二档到第三档,或第三档到第四档时才有此种装置,倒文件并没有。
行星齿轮装置(Planetary Gear System)
属于自动变速箱内的齿轮组,如太阳系运动状况组成的齿轮,有太阳齿轮、行星齿轮、环齿轮、行星齿轮架所构成,由液压控制,由选择而可获得各种减速比。
超速传动(Overdrive)
使变速箱的输出轴回转数超过引擎的转速,可降低燃料消耗量,噪音,震动均随之减少的装置。一般称O/D档,即第五档,自动变速箱亦有加装此装置。
差速器(Differential)
传递推进轴的回转动力至后左右轮所需之差异的旋转速度,使汽车能够自由转弯行驶的一种齿轮装置。
万向接头(Universal Joint)
可让动力传送到成一角度的二个轴,其中包括二支Y型轭及一个叫做十字轴架的十字型构件。
滑动接头(Slip Joint)
有外栓槽和内栓槽与二轴连接。栓槽不但可以使两轴一起转动,且也可以允许二轴沿轴线作有限度的移动,亦即可应付传动轴的长度变化。
传动轴(Drive Shaft)
连接或装配各项配件而可移动或转动的圆形物体配件,一般均使用轻而抗扭性佳的合金钢管制成。
四轮驱动(Four-wheel Drive)
许多汽车及一些卡车使用四轮驱动,也就是说。引擎动力可传送到四个轮子,因此车辆可越野行驶,也可以爬陡峭的斜坡,甚至可以在崎岖不平或泥泞的地上行驶。

网友A:
增长见识算是

楼主:
唉,好难记住啊

网友B:
明明是MADE  IN CHINA  ,还得标上英文!

网友C:
太专业 很少接触到

网友D:
我也很少接触,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E:
记住这个有用吗?

网友F:
这个也太专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