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400HZ的SPWM波,那调制的三角波的频率该选多大

楼主(2011-04-14):
如果正弦波的频率为400HZ,我需要调制400HZ的SPWM波,那三角波的频率该选多大呢?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从需要的THD和功率管损耗考虑吧

网友B:
要想400Hz波形漂亮,至少至少应该是400Hz的几十倍吧。

网友C:
理论上至少需要两倍以上。

网友D:
理论上至少需要两倍以上。
引用 网友C:

;P

网友E: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原理,载波频率是基波频率的2倍可以精确还原波形,但是为了有效地滤除载波,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基本上就在基波附近,对于50Hz体积会好大。这么大的滤波器容易实现的话,直接PWM滤波就能得到正弦波了,不用2倍频率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