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上电后输出端有一个电压 怎么消除

楼主(2011-04-14):
用lm339的一个比较器  电源和比较端同时上电后,输出端有一个瞬时的电平,由于我输出脚接的是一个MOS管,这个电平使MOS管导通了 ,我的本意是通过比较来输出高电平从而控制MOS管导通的,现在即使输出脚是低电平MOS管也是导通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电平去掉吗?(输出脚有一个上拉电阻,去掉后好像没这种现象了,但是输出的电平不足以驱动MOS管  只有1V多,用三极管是否有用?)

网友A:
画个草图送上来好看点啊

网友B:
电阻变大点试试

网友C:
去掉上拉,输出接10k以上电位器,抽头接mos管

网友D:
339的输出对地接个电阻。

网友E:
上电瞬间两输入端均悬空?

网友F:
估计是悬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在输出端对地加了一个100uF的电容然后串了一个1K的电阻组成RC延时电路接到上拉电阻上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H:
想歪了吧.
339是集电极开路的,所以要加上拉才能有高电平输出。而你用的是N沟道的fet,Vgs>0时是开通的,你又加了一个上拉在fet的g上。
将339换成运放才是符合你的思路的,并且fet的g级要加接地电阻。
那么Uin>Ur,输出为正,fet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339是做电压比较的   我也试过用运放做  上电后都会有这个电平将MOS导通,然后才换的339

网友H:
你把N沟道的fet的门极,接上拉,运放内部工作还未建立时,当然会开通。你用运放,然后g接一个500k的下拉电阻,就不会开通了。还开通,就要考虑你的两个输入了。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J:
输入加电容不是更好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E:
输入两脚悬空会有什么影响?请教

网友L:
输入悬空等效输入高电平?
   楼主是否是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输入端都是有信号的  只是我没画出来

网友M:
输入端对地接一电容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