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对低频信号反应这么迟钝?

楼主:
以下是我用于放大陀螺仪ENC03的放大电路,图中的电压源在实际应用中换成了陀螺仪ENC03,由于系统为单电源,所以放大电路输入端加了直流偏置(R6和R7组成),但是当ENC03输出缓慢信号时放大器输出端根本没变化,只有快速晃动ENC03输出变化大的信号时才有输出。这该怎么办?如果在ENC03和放大器输入端之间不加高通滤波器ENC03的温漂会不会把有用的信号淹没呢?

网友A(2011-04-14):
应该采用直流耦合输入。

楼主:
是直接耦合输入吧?但是那样ENC03的温漂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求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C2的电容在那里隔着,怎么会是直流耦合输入呢?你换直流耦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