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实现不同的频率控制3个步进电机同时转动?

楼主(2011-04-14):
如何实现输出3路不同的频率控制3个步进电机同时转动。原来时计划用3个定时器 改变定时器的计数初值来控制,但是实践发现,当频率高时候,3个同时工作就会一直跳中断,不能并行工作,那位大侠来帮忙支招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我准备用T0. T1,PCA各控制一路频率,但是频率太高的时候 程序就一直在跳中断,主程序无法进行处理,进来的给点建议吧 !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多高的频率?

网友C:
同意LS的,用一个定时器做时基控制三个IO口打出不通频率的方波即可

网友D:
看你的电机转动的频率多快,可以用一个快频率分频慢频率!用一个Tim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实现3个脉冲信号不会相互影响?如果要只是开一个,开两个的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K-100K左右吧,现在用STC的1T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过这样,但是如何实现3个脉冲信号不会相互影响?这么没有想明白,给点意见吧 ,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快频率分频慢频率?具体怎么做呢  不是很明白 ,

网友C:
countbase++
if(countbase % PWM1Width == 0)
        PWM1_IO = !PWM1_IO;
if(countbase % PWM2Width == 0)
         PWM2_IO = !PWM2_IO;
if(countbase % PWM3Width == 0)
         PWM3_IO = !PWM3_IO;
if(countbase  == (PWM1Width * PWM2Width *PWM3Width ))
         countbase  = 0;
这个是大概的思路,基于50%占空比的三路PWM输出,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改动程序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C:
600K的频率用单片机实现估计够呛,100k的频率需要考虑指令的精简性了,10us能执行多少个指令是需要考虑进去的,如果中断频率太高的话,你主程序的其他处理将会受到影响,所以需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点头绪了,呵呵,用的是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吧!我修改程序试试看!

网友C:
如果要占空比变化更灵活的话,用三个不通的计数变量会更容易实现

网友E:
用PCA做有4路驱动,最高40KHZ,4路独立。

网友E:
另外,软件模拟DDS也可以做多路,但是频率不能太高,好处是可以1HZ步进,程序简单。做过4路,最高8KHZ,1HZ步进

网友F:
买3个日本的二手驱动器用io口给脉冲就行了撒

网友G:
100K是单片机处理的最高值了,如果还有精度的话,得用FPGA了.

网友H:
硬件pwm的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占空比不用变 ,就是要频率变化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PCA 4路的可以考虑一下,现在买的单片机只有2路,DDS不是很懂!谢谢你们给的参考,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victory:

楼主:
18# heykay 什么型号?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FPGA现在还不会啊,有学这个的准备了,现在能写的就C51 av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根据STC的资料 8位PWM只是改变占空比不能改变频率,要想改变频率的话 ,同样要用到定时器T0,或者P3.4引脚吧!

网友I:
AVR 90S8535 利用TIMER1 有两通道PWM输出,再利用TIMER1的溢出中断输出一个PWM,就可以实现一个定时器输出三个PWM了

PIC部分单片机(pic18fxx,pic16f88x)也有CCP(compare,catch,pwm),利用上述同样原理同样可以

网友A:
100K有点快啊,呵呵

网友J:
新的ARM和DSP大都有独立的PWM脉冲生成模块,第通道的频率和占空比可调,且纯硬件生成PWM波,比较适合于这种应用,软件或用定时器模拟PWM,频率太高时会比较难实现的。

网友J:
送一段在LPC2148上定时器模拟的PWM波的相关代码,由于ARM运行速度快,对主程序影响较小,可实现两路模拟PWM输出和音乐方波输出
//#define SIM_PWM5 1<<21                 //P0.21
//#define SIM_PWM6 1<<9                //P0.9
#define SIM_PWM5 1<<18                 //P0.18
#define SIM_PWM6 1<<19                //P0.19

uint uiPWM5_RatioSetValue;
uint uiPWM6_RatioSetValue;

uint uiPWMPlusLength;
#define SIM_PWM_Plus_MaxLength 1200  //控制波形的周期
uint uiSIM_PWM5_Temp;
uint uiSIM_PWM6_Temp;
void SIM_PWM_PLUS_CTRL(void)
{
        if(uiPWMPlusLength)
        {
                 uiPWMPlusLength--;
        }
        else
        {
                uiPWMPlusLength = SIM_PWM_Plus_MaxLength;
//                ucSIM_PWM_Temp = 98;                 //占空比控制值
//                ucSIM_PWM_Temp = 70;                 //占空比控制值
                uiSIM_PWM5_Temp = uiPWM5_RatioSetValue;
                uiSIM_PWM6_Temp = uiPWM6_RatioSetValue;

        //         LightContol(2,1);

                IO0SET = SIM_PWM5;
                IO0SET = SIM_PWM6;

        }

        if(uiSIM_PWM5_Temp)
        {
                uiSIM_PWM5_Temp--;
        }
        else
        {
//                LightContol(2,0);
                IO0CLR = SIM_PWM5;
//                IO0CLR = SIM_PWM6;

        }

        if(uiSIM_PWM6_Temp)
        {
                uiSIM_PWM6_Temp--;
        }
        else
        {
//                LightContol(2,0);
                IO0CLR = SIM_PWM6;
        }
}

bool bEnableMusicOutFlag;
uint uiDivValue;        //分频值
uint uiMusicFrequencyCount;                //生成指定音乐频率的计数终值

void SetMusicOn(void)
{
        IO0DIR |=  Beep_Pin;

        bEnableMusicOutFlag = 0xff;
        uiDivValue = 0;
}

void SetMusicOff(void)
{
        bEnableMusicOutFlag = false;
        IO0SET = Beep_Pin;
}

//定时器1的中断频率是120K Hz
//音乐波控制函数调用
void SIM_Music_Plus_CTRL(void)
{
        if(bEnableMusicOutFlag)
        {
                uiDivValue++;

                if(uiDivValue == (uiMusicFrequencyCount/2))
                {
                        IO0CLR = Beep_Pin;
                }

                if(uiDivValue == uiMusicFrequencyCount)
                {
                        IO0SET = Beep_Pin;
                        uiDivValue = 0;
                }
        }
}

uchar  ucFlag;
void  IRQ_Timer1(void) __irq
{
         if(ucFlag)
         {
                 ucFlag =0;
         }
         else
         {
                 ucFlag =1;
         }

/*
         if(ucFlag)
         {
                LightContol(1,1);
         }
         else
         {
                 LightContol(1,0);
         }
         */
         //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软件PWM波生成函数调用。
          SIM_PWM_PLUS_CTRL();
         //占空比固定,频率可调的,音乐波控制函数调用
         SIM_Music_Plus_CTRL();

         T1IR = 0x01;
         VICVectAddr = 0x00;
}

  //初始化系统中断
void Init_SystemInterrupt(void)
{
        /*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
        VICIntSelect = 0x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0x05;                        /* 设置定时器1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        */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IRQ_Timer1;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VICIntEnable = 1 << 0x05;                        /* 使能定时器1中断                                                */

}

楼主:
26# 1314wankai :handshake 太感谢你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对于单片机来说确实有点快,所以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29# 古道热肠 :handshake 太感谢你了,现在单片机满足不了我的工作需求,正准备学ARM,ARM那个芯片型号功能比较全面,资料比较多的给我推荐一下吧,以后多多指教!:handshake

网友K:
你为啥子要开中断呢?不中断就不能出PWM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学习CM3内核的ARM芯片吧,未来单片机的主流品种。ST,TI和NXP都有对应的MCU,随便找个学都会发现功能太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开中断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任务要执行啊,这样输出的脉冲时很不稳定的,这样电机运动会卡,或者发出很大的噪音!

网友L:
马达速度才是设计的关键。速度比较高的话,这还真是个问题。
当然,马达速度最快能到多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速度跑得很高,马达能不能干好活(有没有足够力矩输出),这又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找到了我,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查了一下,准备买个ST的回来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请你多多指教了!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if(countbase  == (PWM1Width * PWM2Width *PWM3Width ))
         countbase  = 0;
控制电机的脉冲是不断变化的,有可能增加,有可能减少,实际发现这个清零的情况不能确定啊?有其他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关注,现在用PCA模块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结不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