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系统电压不同的两个节点之间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14):
各位大牛们,我现在有两个节点,一个节点a的系统电压为3.3V,CAN driver用的是TI的VP230,另一个节点b是一个周立功的CAN卡(USBCAN2),CAN driver是TJA1050,5V供电。a节点的隐性电平为1.5V左右,b节点的隐性电平为2.5V左右,请问如果这两个节点通过CAN总线连接,是否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
如果直接相连,能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2011-05-22):
不能,相差太大了,无法收发数据

网友A:
我的一个3.3V节点,一个5V节点可以通信。你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B(2011-06-25):
一般的CAN收发器判断的的是差分电压,只要差分电压能达到各收发器的输入电压限制,应该就没问题。
正常收发器一般显性差分输入是1.5~2V,接收是大于0.9V

网友C(2011-08-11):
电压都不一样,怎么连接,肯定要通过转换

网友D(2011-10-14):
不共地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通讯,只要电压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