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式称重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压式称重传感器本身的变形量跟输出是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A: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认为是线性的,过载就当别论。
当然说是线性也不可能是100%的线性,要看规格书上的线性度指标。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弹簧都有一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