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如何实现CAN与UART通信

楼主(2011-04-14):
请教个问题:
      如何将CAN接收到的信号,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我想用Freescale的MCU接收CAN信号后,再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其串口发送给另一个MCU)是不是直接发送报文ID,再发送报文数据就行了?

网友A:
最好做一个环形FIFO,待数据完整再转发,这样能保证数据完整性

网友B:
需要协议转换(不仅是物理层,MAC层也要转换)

网友C:
Freescale的MCU我没用过,不过用51系列的做这个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块CAN开发板,直接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