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1-04-14):
如图,两路脉冲1和脉冲2 ,要得到脉冲3

网友A:
滤波成交流,然后过0触发一下.就是反相放大

网友B:
这波形画得……。

楼主:
不好意思,昨晚太急,没表达好,要求严格的在两脉冲的间隔中间开始。

网友C:
这个只能用cpld或者fpga或者CPU来做

网友D:
脉冲频率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E:
这主要看脉冲频率和对输出脉冲相位精度的要求。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频率较低,精度要求不高单稳态电路可完成。频率不是很高精度要求高可用DSP甚至CPU可以完成,频率高精度要求也较高用FPGA数字电路Verilog编程可完成。如果频率很高比如1GHz就是一个难题了。

楼主:
两脉冲频率很低KHz级,且两脉冲频率固定。

网友B:
kHz级,普通单片机就够了,可以准确到1~2us。

网友F:
只要波形1和波形2 标准,通过程序做出来的波形也会很标准
LZ不是说频率固定且很低吗?
用中断(要快)计算两个波形间空白的时间,在T/2的时候翻转

楼主:
谢谢!
就是不想用单片机才来问的,单为这个上个单片机?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上个单片机已经比一开始各位说的DSP、CPLD、CPU便宜太多太多了!

网友H:
无解

如果是规律波形,那你直接用单片机发出那个所需要的波形就可以了,输入都不用

如果不规律,你怎么能知道每次两个脉冲之间间隔多少,除非允许延迟一个周期输出

网友I:
频率固定且很低还不行,占空比是否固定?两脉冲相位是否同步?

网友B:
楼上二位:
频率不固定,但变化很缓慢,相位变化也非常缓慢,那么楼主的要求可以实现,当然,可能有一定误差。

楼主:
mychang叔觉得应该如何实现,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B:
17楼:
我在10楼说了,单片机可以实现,16楼也说了,条件是变化缓慢。
用工作频率高的单片机,估计误差是几个(3~5个)指令周期,而且需要用汇编写程序才能够保证这个误差尽量小。
用锁相环是否能实现,我还没有考虑好。

网友J: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K:
同意某楼说的,原理上不可解。如果要求3在1、2的时间正中产生,那也就是说在2还没有的时候需要输出3,而3的输出时间又取决于2。这是个逻辑死循环。而如果1、2间没有变化,那2就不需要了,1已经提供了信息输出3。

所以只有在变化比较缓慢(取前一个2的值来决定3的输出)而且允许一定误差的前提下,才可能解决。单片机显然是综合成本性能最优方案。

当然,硬要用模拟电路实现也可以,用1重触发一个线性充电装置,用2保持,取充电的1/2做为3的触发门限,这样就可以啦。不过稳定性啊什么的就不太靠的住了,呵呵。看着办,要求不高应该也能用。

网友F:
谢谢!
就是不想用单片机才来问的,单为这个上个单片机?
引用 楼主:

用个最便宜的8个脚的单片机就3毛钱左右(台系的),何必呢

网友L: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以不,就是把脉冲序列2反相和脉冲序列1相加得到最开始那副图的脉冲序列1,然后输入到有交跃失真的推挽电路,然后过零比较得到想要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