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STM32芯片FLASH容量缩水一倍?惊现打磨片?

楼主(2011-04-15):
最近有客户反映EP968 串口ISP编程STM32芯片时,报错,而官方FlashLoaderDemo编程同样的代码和芯片,却可以成功。
目前发现标称32KB的STM32芯片(Mark为C6T6),系统区的容量字节为0x10,即只有16KB。这一点用FlashLoaderDemo和mcuisp.exe,及手持机读出,均为该值,可以确认。
案情正等待各方进一步查明。

网友A:
关注之中,会有此事???

俺觉得编程器应具备写入32KB再读回的能力,否则一切怀疑都是神马和浮云

网友B:
恐怕是你的isp软件有缺陷吧!

网友C:
严重关注,能不能把芯片拍张照片传上来观察一下?

楼主:
我也正等待案情进展

网友D:
偶们就这么用过,编程器里增加一个对额外flash的检测

网友E:
有可能的,把STM32F103C4T6打磨成 STM32F103C6T6,但看上去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F: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G:
我也碰到这样的,用ST的下载软件也识别16K。。。
但我仔细看了,不像是打磨的
芯片批号:
STM32F103C6T6A
GH206 R3
CHN033
----------------
请ST查证一下

网友G:
有图有真相:
用官方的串口ISP ,先是用V1.2版本的

网友G:
后来发现有新的2.2版的,再安装来试试,
还是只识别成这样:

网友G:
可以手动改成32K的

下了一个20多K的程序,提示下载成功,但是,连程序的最基本功能点亮LED都不行。

楼主:
CHN?  国内封装?

网友H:
关注一下,在国内真实 不容易啊,连这个都要管.

网友G:
追溯了一下货源,
感觉可以排除打磨的可能,
是从正宗大代理的正规渠道出来的

网友G:
哎。。。
在国内做真是不容易啊!
这几天被一连串问题搞得寝食不安,电话都不敢开机了。。。
做了十多年开发,原本是从来都是不会轻易怀疑芯片有问题的人,
但是。。。。

网友:
关注啊  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吧

网友I:
这是一个让人听了非常失落的消息.
国人的诚信何时才能提高呢? 在等待中,却发现越来越沉没了!

网友J:
:@ 要是真的就玩完了 我刚买了几片。。。

网友K:
碰到这种事情的确很郁闷

网友L:
震惊!等结果.

网友M:
先等待ZF把诚信度提高了吧。。。家长啥样孩子啥样儿

网友N:
居然会有油这样的事??

网友O:
关注关注,居然有这种事情,FT

网友P:
这种现象应该严厉打击

网友Q:
可信度比较差。虽然确实可以打磨,但里面有多少内存还是容易查出来的。又不是超频,成本都回不来。大半估计是ISP软件的问题。

网友R:
不会是ISP软件出错?!?!;P

楼主:
已经确认不是ISP软件的问题!
也不是EP968手持机的问题!

网友S:
STM32内部难道没有唯一的产品识别ID? 这对于自动编程下载时识别芯片是必须的。

网友T:
案情调查清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