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参考点---不懂就问

楼主(2011-04-15):
1.在电子技术中常用电压来表征信号,而电压的本质是电场力做功能力的体现,在电路分析中把电压看成是激励电源作用下在电路中两点之间引起的响应。
2.电位是电路中某一点相对于参考点的电压。。
3.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电子系统中的输入输出信号总是相对于同一个参考点,我的意思是,既然是电压是两点之间的,当然可以从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去输入,或者是从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去输出,可是我们看到的电路图整个系统的信号都是相对于同一个点,而且还把这个点取名为“GND”---地。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网友A:
那你选多个参考点,把问题要搞多复杂呢

网友B:
re LZ:

先看“地”和其他电源和信号线的差异。这里不仅要看符号,还需要注意其“形态”。

地线通常是由“块头”比较大的导体构成,这样可以使其对大地电容(在虚或浮地状态下)较大。如此,地线的绝对电位相比于其他节点要稳定许多。当然,若想彻底地稳住地线电位,则必须将其可靠地连接大地。

电路中,如果要问哪个节点的电位教稳定,当然首推地线(GND)。作为参考点,总希望以一个较为稳定且唯一的点来参考,这也是为何通常选取地作为参考的原因。其实,所谓地线也是为了作为系统参考点而存在的。

网友C:
统一标准。

网友D:
确定参考点再说别的吧,

网友E:
你相当于选择了多个参考点,多个参考点之间也是有电位差,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用一个参考点。

楼主(2011-12-20):
回复 网友B:
此回答正中我之要害,谢谢HWM。

网友F: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海拔、时间、坐标等,没有一个标准这些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