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K9F1208U0C有坏块儿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1-04-15):
本人买了几片K9F12908U0C用编程器烧写的时候发现有坏块儿。
我把UBOOT烧写成功了,但是焊上去以后不知道能和以前一样正常运行吗。
请各位大侠指点。

另外我以前用的是K9F1208U0B现在用K9F1208U0C代替了。用改什么设置吗。直接焊上去就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用系统时,只有前几块不是坏的,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B:
linux本身有坏块管理机制

网友C:
有坏块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如第一块坏了的话,悬,看具体的处理器型号。

网友E(2011-05-18):
要保证第一个BLOCK不是坏块,其它的坏块在代码上做处理就行了,标记一下跳过去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