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不焊在板子上,而是焊在一个铜柱上为什么?

楼主(2011-04-15):
今看到一个信号放大板,其余端连线都是焊接在板子上在通过电阻连到放大器端口,但有一端是连线焊在铜螺柱(PCB上开了个孔,有个塑料圈插在孔里,铜螺柱插在塑料圈里的),电阻一端也焊在铜螺柱上,另一端在接到放大器上,为什么不直接就焊在PCB呢,什么情况需要这样做?

网友A:
塑料圈有可能是聚四氟乙烯做的,目的提高绝缘性能,减小输入噪声

楼主:
是不是 内阻 越大的信号源 越是要这样呢

网友A:
是的,PCB板表面易吸潮绝缘降低,从而淹没小信号.

网友B:
应该是测很微小电流的吧。

不在PCB上走线是为了防止漏电流。
虽然漏电流很小,但相比信号的小还是影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