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模拟量采集模块的改进????

楼主(2011-04-15):
手头有一个模拟量采集模块,
http://www.yokei.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264
现在想在这个模块基础上做改进,采集速度给快一些,原来数据记录最快为0.1s一个,比这个速度稍快一些就OK,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和可能性,如果改从哪方面入手

基本的芯片资料是内部  ATMEL AT91R4008  的mcu
                              ADI  AD7739  的AD转换器

网友A:
现成的模块嘛, 把上面的晶振换个快一些的. 这个方法应该最简单.
不过, 这样改会影响数据传输速率和波特率, 这一点要留意一下.

楼主:
这个如果改了晶振之后,内部程序是不是也要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