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时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1-04-15):
我用的是KIEL编译器,以经写好测试通过的代码,第二天重新打开后,加了一些注释,也可以说只要关闭后重新打开,时钟快了几倍,此例为产品实测后的情况,不是软仿。
求高手指点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什么时钟快了几倍

网友B:
让我好好想想

楼主:
工作时钟,如设置的是1分钟处理一次,现在可能就10秒就处理一次了,好像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C:
烧录配置问题吧,用的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是需要烧录熔丝配置字的

网友A:
工作时钟,如设置的是1分钟处理一次,现在可能就10秒就处理一次了,好像编译器有问题
引用 楼主:

又有人开始怀疑KEIL了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这事儿

网友E:
又一个怀疑编译器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