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奇怪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4-15):
上图:
一个简单的PWM恒流源电路。
现在莫名奇妙的是PWM固定一个值,运放8点电压稳定,A1013设计电压稳定,基极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导致输出电流同样的现象。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运放8点电压稳定”,“基极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
这两句话自相矛盾,运放8脚就是2SA1013的基极。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集电极极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

楼主:
是不是运放温漂引起的?

网友A:
图中看不到Q11发射极电阻数值。如果该电阻比较小,那么Q11的温漂可能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该电路使用了三级运放,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Q11发射极电阻是250欧姆。
本来是两级运放,中间一级跟随是后加的,怕电流倒灌,影响5脚那边电压。

楼主:
Q11电流10多个ma。温漂有这么厉害。如何克服呢?

网友B:
请问8点的电压值只有两个值么?和PWM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C:
断开C55 1uF电容、或者将R101 470K电阻短路。

网友B:
我还以为是通过PWM的占空比来确定Q11的基级电压值。原来是通过频率调节

楼主:
10楼得兄弟,这样做的话交流信号怎么变直流?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集电极极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
引用 楼主:

恒流输出,集电极电压变化说明负载大小在变化,不然就不恒流了。

如果运放8脚电压固定,而发射极电压变化,那才有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导致输出电流同样的现象。

网友F:
证明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G:
C57直接接在运放输出端 对于运放的稳定性没什么好处吧

网友H:
一个运放就解决问题

网友I:
我看不出楼主采用的是那种方式,是PWM方式控制电流,还是通过固定电压控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