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1-04-15):
4           3
       |             |
-------------------
|    —     6     +    |
  )                       |
|         54G           |
--------------------
       |             |
       1            2

西门上子的一个小型的PLC上看到的,1接电源DC24的地,也是输入光耦的地,4是内部电路的地。

网友A:
像是个二极管整流桥。

网友B:
是PLC的高速输入端口电路上的吗?

那有高速输入部分支持正负X输入的整流二极管。

一般普通的X输入光耦本身就是双向输入的。

楼主:
2:MFU C346。
3:LS970D

楼主:
难道是整流桥防止电源接反?
还有,这个光耦能起隔离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桥了,电源怎么接都可以工作了,就是压降大了点。
你这个图也太模糊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