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源之间的地是否要分割

楼主(2011-04-15):
请问如题:

如果不分割的话,最主要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可不一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主要看产品需求的吧
如果产品明确规定要隔离,当然要分割。

楼主:
这个可不一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引用 网友A:

我是就一般的情况~~比如说一些IC一般都是有好几个不同的输入电压的,那他们的地要注意吗?

MAYCHANG 老师 能不能讲解一下,如果不分割最坏的情况是引起什么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理?

楼主:
同意楼上观点
主要看产品需求的吧
如果产品明确规定要隔离,当然要分割。
引用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除了说IC DATASHEET里面明确强调的。

网友C:
一般都要注意电流环路不能重叠,电源更加要注意吧?
实际情况可能往往是这样

楼主:
一般都要注意电流环路不能重叠,电源更加要注意吧?
实际情况可能往往是这样
引用 网友C:

但是好像就IC多个电压输入来说,怎么地都只有一个阿~?
我是新手,那不同电压的地应该如何耦合起来?

网友D:
根据实际芯片来看,一般情况下多电源输入ic的地可以连一起。当时有一些可能要求数字和模拟分开。看实际应用情况来说吧

网友E:
实际上应该是看一下实际上的电流的流向,实际的PCB电流都是有走向的,不能拿纯理论的概念去想的,如果多个电源的回路流经一个地线的话,他们就有公共阻抗了。容易互相干扰!

网友F:
数字芯片的处理速度越来越高,所以数字芯片工作时,IO管脚上0,1跳变形成脉冲,高频分量大,如果数字地与模拟地公地,很容易影响到模拟电路,在模拟部分形成高频干扰。通常建议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最后通过磁珠连接,这样数字部分的高频扰动不会影响模拟电路。

网友C:
但是好像就IC多个电压输入来说,怎么地都只有一个阿~?
我是新手,那不同电压的地应该如何耦合起来?
引用 楼主:

地虽然只有一个,但地的入口并非只有一处——正如江河不止一个河叉口一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 o欧电阻 和磁珠 和直接最后连接 模拟数字地
有什么区别?
另:磁珠 的参数 怎么?   麻烦了

网友H:
o欧电阻 比较方便,去干扰,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一起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13楼
多谢关注!

其实理论上讲,我也分不清。
可以上网搜搜,具体实现起来还是与书本上有些不同。
不过0欧姆电阻和直接连的区别我觉得可能电阻是有功率限制的吧。如果0欧姆电阻去连可能要考虑电流的大小。磁珠也一样,一个是考虑电流的大小还有就是高频的衰减吧。呵呵,其实通常做时可能是我也没遇到特殊情况,有时直接拿导线连和拿电感连感觉差不多,所以就直接连了,还是没有涉及很敏感的电路。呵呵

网友I:
这个还真不好讲,如上面同学所讲,看电流走向;另外如果有大电流,建议分,就像以前的CD DISCMAN,电机部分是必须和其他部分地分开,否则S/N很难做,而现在的MP3一般不要求分,性噪比一样可以80dB以上(不加滤波器),分地和不分地各有好处,看你的侧重点,分地,性噪比好点(比如音频),不分地EMC会好处理点。
还有如果电路部分有微弱信号电路,一个建议,分!

楼主(2011-05-23):
这个还真不好讲,如上面同学所讲,看电流走向;另外如果有大电流,建议分,就像以前的CD DISCMAN,电机部分是必须和其他部分地分开,否则S/N很难做,而现在的MP3一般不要求分,性噪比一样可以80dB以上(不加滤波器) ...
引用 网友I:

不分地EMC会好处理点
这话如何理解····?

网友J:
一般来说,数字地和模拟地一定要分割,可用Ferrite Bead或0R电阻抑或直接用铜皮分割,其它的不需要太注意。好好看IC 的datasheet,按datasheet的方式处理就问题不大。

网友K:
1、数字地和模拟地一定要分割。
2、模拟地的大信号和小信号地不要在一个回路,容易干扰。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我突然有点迷茫了!求正解
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我一直觉得应该分割的,比如加入一个0电阻或者是22uH电感,
但是在使用电感的时候我迷茫了,因为流过AD的电流总是按照一定得频率在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电流经过一个电感之后V=jiwL,不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噪声电压么?这明显不合理啊!

网友E:
太悲剧了,木有人理....看来我好悲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