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厂商技术人请进

楼主(2011-04-15):
请教使用STM32F103C8的SPI1控制74HC595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不要用库函数。SPI1是可以用的

楼主:
595的LATCH无法控制,因为要传送的数据量与速率都较快,用软件控IO的话,CPU的时间都消耗在这了,需要一种硬件控的方法

网友B:
这是需要一种硬件控的方法  不要这么简单就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C:
哪位大侠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D:
硬控的方法很简单啊,你初始化后有二个选择。
一。查询, 比较耗CPU,特别是数据量大的时候。
二。中断, 实时性很好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你在这个论谈里找一下,我记得我贴过一个查询法,实现MCU和触摸屏芯片通信。

网友E:
请说明一下74HC595要求怎样的控制信号和时序,最好可以贴出时序图。

网友F:
楼主得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G:
楼主最后是把时序图给贴出来,方便讨论

网友H:
与164的时序图是一样的,关键多了个允许并行输出的使能脚。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