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磁性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各项参数包括价格在内综合考虑的结果。
从使用者角度,希望各项参数或者叫指标都高,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取舍。

网友B:
这两个是相互冲突的,需要你在选用的时候均衡考虑。

楼主:
大虾们能否说说这种低磁导率,高损耗的机理?

网友C:
低导材料一般是粉芯类,这些粉芯的有效成分是微米级的金属粉末或合金粉未,电阻率都比较底,如果应用不合理损耗会比较大。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