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EXTI B/D/E/G/H/F 与EXTI0-7的区别??

楼主:
STM8L152 参考手册中(第151页 External interrupts)外部中断 EXTI B/D/E/G/H/F 与EXTI0-7有什么的区别??比如我用PC1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如何配置?

楼主(2011-04-15):
参考手册 External interrupts 说明

参考手册 External interrupts 说明

参考手册 External interrupts 说明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硬件工程师板子做完了  PC1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怎么配置?ST的文档和库真的不好看懂,库设置函数如下,为什么没有PC口????难道非要改PCB吗?

网友A:
在GPIO寄存器里对PC1配置为带上拉中断输入,在EXTI_CR1寄存器中配置P1IS,对中断响应方式进行选择,然后可以在EXTI_SR1寄存器中查询状态,开中断也行,PC组有专门的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