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进入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现在用STM8s103F2在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在主程序中10ms发送一次数据,但是只发送几次就停了下来,不在发送数据。  如果把所有中断都关闭,就没有问题,一直在发送数据。
  而且如果把数据发送程序直接加在串口中断中,也没有问题,一直在发送数据。

  我怀疑是程序一直在某个中断中,出不来,可能是那个中断呢?
   如果上面的程序用IAR来仿真,就没有问题,只有断开仿真器,直接上电运行时,才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利用 IO 口在所有的中断中输出不同的信号, 然后根据信号来判断.
楼主要多学习学习调试技巧哦

网友B:
看你介绍的情况, 猜测应该是发送太快所致。

USART发送一个字节之后,应该等待发送完成标志置位之后,再发送下一个字节。如果上一个字节还没有发送完就发送下一个字节,就会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