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提高你的电子设计能力,或者花钱请人帮忙顾问一下。

呵呵,先看看你的原理图和PCB,就大致知道原因了。

楼主:
我用的是芯唐的IC,我的版是没有问题的,换其他的IC就可以了,就这种IC不行,但是我新加了几个功能必须要这种32为的IC,你们用芯唐的抗干扰强吗?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同CPU的抗干扰是有不同。

但往往板子的原理图和PCB设计是更大的原因。所以,好好分析分析你的电路吧。

楼主:
我是已经在板子上想尽了办法,所以才来求助的,怎么样可以加强IC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说说抗干扰差,具体到哪一点差
老复位?死机?IO口出错?执行异常?通讯?
干扰源是什么,是做EMC实验发现,是那一项实验
还是使用现场的干扰?现场有什么特点?

楼主:
这么多问题啊,,我简单的介绍下把,我做的是UPS版,在市电转逆变的时候出现死机复位了。外接电源是220V国家电,而且只要连续转换1-2此必定会复位,,你们说说是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复位?

你板子电源用的是什么电源?从那块引过来的。
CPU有没有外挂RAM?
还有有没有用复位芯片?

楼主:
板子接的是12V的电池啊,用了复位啊,4.5V的电压,

楼主:
没有外挂RAM

网友B:
那就是转逆变,功率部分市电改从电池供电。
转的瞬间,电池电拉不夸,板子的工作电压会不会突然被拉跨一下呢?

还有复位信号上有没有加小阻容。防止复位信号误动作。

楼主:
你说的 情况因该不会,市电转到逆变的话不会把板子的电压拉低的。复位脚接电阻,电容都实验过了,你说的电容因该接多大了

网友B:
如果你另外给单板单独供电呢?就是不跟系统的功率电混用。(注意共地的问题,别烧板子)
至少先排除是电源干扰这个路径。

复位的阻容不易太大,既然都试过了那先暂时排除。

楼主:
我测试了这么久感觉是电源干扰了,干扰到5V导致复位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排除啊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给芯片供电啊,不接版上的电压了,可是我怎么的东西就不能正常运行了哦

网友B:
你另外找个12V电源,或者电池组。单独给单板供电,不是单独给芯片供电。

网友C:
上原理图和PCB图纸

楼主:
谢谢你哦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的单独接,我们的产品好像不能这样啊,如果单独接就会关不了机,还有所以的保护功能都起不到因有的作用

网友D:
单独外接电源供给MCU,只是先测试,分析是否硬件的问题,还有MCU有的有带低压复位功能的,如果电源电压瞬间跌落就会引起复位

网友E:
UPS还是老老实实用2000系列做吧

网友F:
上示波器波形,无图无真相

网友:
想省成本,那么就多画功夫吧。这种干扰大的环境,主控选择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