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播放语音讨论贴

楼主(2011-04-15):
关于单片机实现语音播放,我的理解是:
比如播放8bit, 8khz的PCM数据,是在每125us内,将8位数据value(每位占15.625us)逐位依次输出吗?

还是当成是电压幅度,只输出一个宽度为 value/256*125us 的电平?这样可以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来做?

网友A:
数据是大小是量化的结果,当然是第二种。

最好用PWM来做。

当然比较功能亦可,

只是占用麻烦一点,占用资源多一点。

PWM的硬件实现本来也就是基于定时器的比较功能的。

网友B:
电压幅度,送DAC或PWM

楼主:
嗯,已试验成功。
顺便说说我的做法:
PCM数据采用8khz, 8bits, signed
用两个支持PWM的IO口分别接压电陶瓷两端
当数值大于等于0时,第一路输出PWM,第二路输出低电平
当数值小于0时,第一路输出低电平,第二路输出PWM
听起来音质还不错。不过我见网上的人只用一路PWM来输出,这只用一路我反而不会做。
两路PWM输出脉冲的音量好像没有一路的高。。。

网友A:
一路更容易。
好比回放的采样值为0x7F ,那么输出50%占空比的脉冲即可。

楼主:
问题是一路如何区分语音的正负极性?难道舍弃其中一个极性?

另外想请教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压电陶瓷的音量?
现在已经带共振腔的,就电子手表那种音量,我想再提高一点。

网友C:
用DAC效果比PWM好

楼主:
成本问题

网友A:
一般PWM语言,是输出PWM波,后面接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驱动扬声器。
PWM波形高,相当于高电平,低相当于接地。不存在负极性的问题。

驱动压电陶瓷,声音效果不好。

网友D:
PWM要滤波吧。。。

网友E:
只用语音芯片做过,楼主的意思是用DA驱动蜂鸣器发语音?

楼主:
PWM要滤波吧。。。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要的。。。但压电陶瓷是容性负载,起到一定滤波作用。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而实际上听起来感觉是很好的,也就没做什么滤波工作。另外它也能直接驱动感性的喇叭。

网友F:
一个语音芯片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要那么复杂的去用单片机,语音效果也不一定理想。

楼主:
;P  不但很简单,而且效果还很理想!

反问一句,一个单片机几乎不占什么资源就能搞定,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地增加成本地用语音芯片?

楼主:
不好意思,看到你是卖语音芯片的,希望这帖子对你没影响。毕竟用单片机实现不是谁都会做的。

网友G:
呵呵,有意思,我也是卖语音芯片的。很多防盗器的报警声音就是单片机PWM产生声音的,如果做复杂的声音,关键是怎么用电脑将WAV的声音转换成单片机识别的PCM数据,我记得有一个高人在BLOG介绍过如何用C++将WAV的语音文件的PCM数据读出。

网友H:
单片机读出WAV很容易啊,网上有大把的数据格式。我把DSP硬件采集的波形存成WAV格式,再用单片机播放出来,做硬件模拟盒。感觉单片机干这事真是一个慢。。。

网友B:
偶做的:STC12LE5A16S2 + Micro SD卡 + TM8211 + LMV358,播放WAV立体声16bit,22.05KHZ采样。

语音:STC12LE5608 + SST25VF032B + TM8211 + LMV358,录放,u-lwa或A-law或DPCM或ADPCM,10bit单声道,8~16K采样,256~1024秒

网友I:
用专门的语音IC做就可以了,
用MCU做是可以,不过效果不好,
容量也有限,如果遇到大容量(比如几十分钟的声音)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几十分钟以上的可以用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