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4B0,系统频繁断电给电,有时候该MCU会死掉

楼主(2011-04-15):
三星44B0,如果对系统频繁断电给电(1秒1次左右),有时候该MCU会死掉,此时按复位键无效,测量晶振已经起振(10MHZ),PLL电路应该没有工作,系统工作电流正常,什么问题?

网友A:
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看看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楼主:
经过测试,MCU看起来已经工作,WR及RD等信号都有了,NOR FLASH数据也已经读出了,但是为什么就不执行呢,郁闷!

网友B:
这是没有良好复位导致的,要强化复位电路的设计。

楼主:
经过测试,我发现两种可能:
1、死掉的时候,CPU死在了对PLL的配置,此时PLL无输出,此时,在复位信号复位无效,CPU的读写信号和数据、地址信号都已经有了,感觉无法从NOR FLASH读输出数据的感觉;
2、死掉的时候,PLL输出正常,估计此时死在了CPU将数据从NOR FLASH搬到SDRAM这个位置,此时如果复位,系统会正常重启;
出现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操作的:
系统掉电还未完全结束,又马上重新给电,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应该是没有可靠复位引起,需要使用外部硬件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