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电接收的电路,如何改进使输出更完美?

楼主(2011-04-15):
目前存在问题:当高频激光照射时,B点波形不理想,分析主要原因是当激光照射时,接收管建立了电流,但当激光不照的时候,电流不能迅速消失,从而导致三极管不能及时导通,B点波形的下降沿太慢,怎样设计电路让输出波形更陡峭?

网友A:
并个电阻呢?

网友B:
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要控制好
2;B的C级电流不能消失说明三极管没有及时截止。如果信号源内阻大则不太好办。也不排除示波器探头影响。
3:可以加整形电路

网友C:
增大集电极的电阻试试呢?

网友D:
对B点波形再进行整形处理

网友A:
用个与门整形一下

网友E:
1. 与4楼讲的相反减少集电极电阻,比如减少到1k。

2. A点接个电阻到地,比如6.8K的电阻。80K的上偏置电阻改为27K。

3. 或3楼的办法加整形电路,比如:B点连接74S04。

楼主:
忘了说前提,不能再加集成芯片,希望用少量的元器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F:
8楼:
用集成芯片是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考虑用施密特输入反相器(非门)。

网友G:
激光不照射而三极管不能及时关闭时因为激光接收管仍然有电流流动,尽快导走这些电流就行
1)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个二极管,三极管射极对地在串个小电阻;
2)减少4K7的值

网友G:
说错了,三极管射极不接电阻,串到基极二极管哪里试试

网友H: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Rc太大了,建议减到470。但是这样会使灵敏度降低,需要看看激光接收管的参数才能决定。本质上对于500k的脉冲波形,如果对边沿和延时要求较高,这个电路过于简单了,很难控制好灵敏度,速度,和动态范围的关系。

网友I:
减小80K, 增大4K7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做过记号在这,以后来学习学习

网友L:
在基极与发射机之间并个加速电容怎么样??

网友K:
最近在学习模电。呵呵,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懂。这个问题我不会,在这里弱弱发表下自己的看法,也希望能看到大侠解决楼主的问题,好让我能学习学习。  以下是我的一点点看法:我觉得不管是单管放大电路还是集成运放,实用电路都应该是要求稳定的,我觉得一般都应该要引入一些反馈的吧,楼主的图中好像没有反馈,先不论波形好不好,我觉得一个单管放大电路,至少应该先引入一个直流反馈稳定静态工作点吧。至于怎么引,我也不知道,呵呵   ,正在学习中。:)

楼主:
最后是这样的,在激光接收管上并联了一个4148

网友M:
ol,楼主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