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太差了

楼主(2011-04-15):
前几天买了个TCL罗格朗电工的一个信息箱,里面有一个给路由器供电的电源适配器,写的是9V输出,路由器写得也是9V输入,(别的牌子的信息箱连适配器电源输出和路由器电源输入标注的都不一致而且相差很大,真是汗颜),当时买罗格朗就是觉得他最起码电源输出输入标注的是一样的,比较严谨,结果昨天一量适配器尽然输出15.6V,开始怀疑万用表有问题,换了块一样,就算路由器是个纯粹的数字系统,电压值不用过于精确,但是差了快2倍了,也太他妈不严谨了吧,现在还不知道里面的路由器和有线电视分配器是找那个山寨作坊做的,真是无语了

另外,我发现我们公司的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是交流输出(我买的这个确定是直流,应为他标的是:“输出:DC9V 300mA”),我们公司的那个适配器输出只写了个“12V”,没写是直流还是交流,用直流档量等于零,用交流档量才有电压,量插头的内部和外部短路,应该是里面的变压器线圈,不明白,都是路由器,怎么电源需求不一样啊

网友A:
是不是空载量的?

网友B:
LZ不够专业。
这很好判断的,凡是份量轻,是开关电源,一般是稳压输出。
凡是内部变压器的,基本是整流输出,比标称电压要许多的。

楼主:
看来路由器内部有整流滤波的部分,用直流也可以为其供电,相当于回路中串了二极管,如用直流供电,电压要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