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运放PCB,请大家批评批评

楼主(2011-04-15):
由于做的是单面板,红线表示的是跳线。

网友A:
1、注意元器件的序号不要放在元器件、焊盘上,更不要放在板外;
2、插装器件的焊盘离表贴器件的焊盘尽量远点;
3、表贴器件一定要放在背面?这板子一层就可以搞定了。
4、另外,背面表贴器件尽量不要放在正面的插装器件下面。
5、R4、R6处的铜皮建议用导线直接连接。

网友B:
这样简单的电路还要双面板?太奢侈了,单面板都不用这么大。插件焊接的铜皮做大一点好,不会掉铜皮。

网友C:
元器件位置可以考虑一下,R14的位置可放在R13的下面

网友D:
2楼说的很对。

楼主:
2楼:
1、注意元器件的序号不要放在元器件、焊盘上,更不要放在板外;
这个确实值得注意,因为在学校里用感光板做的,单面,红色的电线代表跳线,没有要求做丝印层,所以就不太注意了。
2、插装器件的焊盘离表贴器件的焊盘尽量远点;
这个是不是为了防止在打孔的时候把表焊的铜皮打掉呢?
3、表贴器件一定要放在背面?这板子一层就可以搞定了。
表贴放在背面是因为运放是直插的,而且是单面板,所以画图的时候把运放放在表层,底层放贴片。
4、另外,背面表贴器件尽量不要放在正面的插装器件下面。
这个是为什么呢?我看到很多人在画运放反馈电路时都将反馈电阻放在底下的。
5、R4、R6处的铜皮建议用导线直接连接。
覆铜的话电阻不是会更小吗,电流不是更容易通过吗?那里的电阻通过的电流都是直流分量的。

4楼: 元器件位置可以考虑一下,R14的位置可放在R13的下面
单面板,可能不能那样做,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板上的红色是顶层走线吗?只有那么少的线非要走顶层不就成了双面板了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红色箭头为信号输入,幅度为10mv,10Mhz以内,绿色为输出,黄色那条是信号线的地,这样子接行不行。我不是很会看电流是如何流向的,尤其是底线的电流,那么这条黄色所画的底线的信号电流回流方向是不是由右向左,还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问题是,紫色的那部分是用作电源的输入的,+5V和-5V的地是接在一块好,还是像这样分开的好。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