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耦合截至频率的计算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样计算,但并非“截止”,而是-3db,即电压增益下降到中频的一半。
另外,反相放大的输入电阻并非51k//300k,而是51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出错误

网友A:
2楼我说错了,是电压增益下降到0.707倍,不是一半。

网友B:
是个高通滤波电路,下限截止频率f=1/(2pi*R*C),经计算下限截止频率是0.312HZ。
所谓的下限截止频率如maychang老师所说,不是“截止”,是输出信号幅值为输入的1/sqrt(2),也就是-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