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MPLAB IDEv8.60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15):
本人今天安装了MPLAB IDEv8.60
使用时发现Watch窗口内 Add Symbol是灰色的,不可用
不知哪里可以查看自定义寄存器数据?
万分感谢!

网友:
在watch窗口里面,自己 手打进去

网友A:
你是否尚未定义任何变量?

楼主:
251566208发表于 2011-4-15 13:4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在watch窗口里面,自己 手打进去
自已手打进去自定义寄存器名,数值栏显示Not Found

  yewuyi发表于 2011-4-15 13:4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你是否尚未定义任何变量?

我已经用cblock   endc 定义了很多寄存器

网友A:
Add Symbol好像只能对变量吧,前面一个好像才是寄存器吧。

楼主:
yewuyi发表于 2011-4-15 15: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5楼: Add Symbol好像只能对变量吧,前面一个好像才是寄存器吧。

前面一个是Add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 ,后面一个是Add Symbol   自定义寄存器
Add Symbol  按钮没有用,是灰色的

网友A:
把你用cblock   endc定义寄存器的代码发上来。

为什么用cblock   endc 定义变量?

楼主:
cblock  0x20
Index
Flag:4
Pulse:2
;--------------
Sp_Buff:3
Speed:2
Sp_Point
Speed_Old
Speed_Now
Pos_Set_SP:2
Pos_Act_SP:2
SpeedStepInit
SpeedStep
MinSpeed
MaxSpeed
;----------------
Ta_Buff:3
Tacho:2
Ta_Point
Tacho_Old
Tacho_Now
Pos_Set_TA:2
Pos_Act_TA:2
TachoStepInit
TachoStep
MaxTacho
MinTacho
;---------------
Tm256usH
;--------------
_500ms
Command
YouYa
;-------------
Fuel
AdFuel
FuelVarH
FuelVarL
ReflashF

Temp
AdTemp
TempVarH
TempVarL
ReflashT
;---------------
I2C_Buff
LookNum
_delayNum
_ACCa
_ACCb
_ACCc
_ACCd
Self_Index
Self_Time
Ht1621Data:17
                        endc

楼主:
本人改装V8.15版本没问题

楼主:
V8.20a版本以上,Add Symbol  按钮没有用,是灰色的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呵呵,俺没试过cblock,抽空试试看看

网友B(2011-08-03):
我用的是最新版的MPLAB v8.73a,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在watch窗口只能添加MCU自已的寄存器,我自己定义的变量都不能使用“add symbo”(按钮是灰色的)来添加,变量使用cblock和udata定义都不行。知道怎么解决的请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file:///E:/Datum/自写稿/无线电/Pic单片机入门实验/图片/Adsolute.JPG
mplab高版本在第一次编译(我用的是汇编)时,会跳出一个窗口 Absolute 和 Relocatable 让你选择,选择左边的Absolute选项就可在Watch的Add Symbol中找到已定义的变量,但以后Absolute 和 Relocatable 在哪里切换我没找到,有知道的说一下吧!

网友C:
想放个图片贴不上!就放在附件里吧,

网友C:
Absolute 和 Relocatable 切换找到了,打开Project\Build\Options\Project菜单, 选择MPASM/C17/C18 Suite页设定,具体也可看图片(在附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