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给板子供电的±3.3、±5、±12、24V的电源,或者好办法

楼主(2011-04-15):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想搭个面包板测试一下电路,遇到没合适的电源给面包板供电。向了解情况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正负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大家在设计开发过程中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好方法。

修改原因,第一次没描述清楚

网友A:
刚好现在正在使用 固维的一个直流稳压源: GPD-3303D
有两路独立的0~24V,3A的线性电源
一路5V/3.3V/2.5V可选 3A的固定输出电源

可能一两千块钱吧
自己做做单板,直流稳压源还是有必要有一台的。

网友B:
这种可调直流电源,市场上多得是,一千块就是很好的了,便宜的只要两三百。

楼主:
忘说了,还要带有负电源的。有些运放是正负双电源的。上面没说清楚

楼主:
谢谢 mmax 和maychang
正电源的在网上自己也找了找,安泰信的很多,也便宜。郁闷的是没负电源输出。想买个带正负的开关电源,不能调节范围。

网友A:
我说的那个电源就可以,两个独立的通道可以串起来当做正负电源

楼主:
当时粗略地看了下输入范围,都是正的,也就没仔细在看了。后来做了2个电池盒,每个电池盒3.3伏的样子,串联起来,当做正负3.3V。但是12伏的就不好办了。

看到明纬的开关电源有±5V 和±12V的想买一个,后来想电源是设计必须的,问问大伙都是怎么做的。mmax说的,可以串联。前天自己还摸了一台麦创的直流源。

不知道那台是不是独立的,担心烧掉~~自己再仔细琢磨下。谢谢mmax 的好方法,谢谢

网友C:
公司有正负电压源,可调的,实在不行自己搭一个板子,感觉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怪怪的……

楼主:
正如mmax所说,已经有了±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当时没注意有直流电源。自己常用的是开关电源,偏偏手头上没有开关电源,急着用。好奇问问大家用什么电源的。故有此问

网友D:
带正负输出的电源很多啊,去搜“实验电源”。

网友E:
可以用小的DC/DC模块进行转换

楼主:
谢谢 chunyang和skm2008 一会儿去看看试验电源,准备自己买一台。DCDC模块手头上还没有。。。昨天申请了样片

网友F:
可以使用计算机电源,都有±5V、±12V、3.3V,而且功率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去查查,这样的电源也挺好的。大家都很自己的好方法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我去查查,这样的电源也挺好的。大家都很自己的好方法啊
引用 楼主:

缺点是电源输出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输出共地和不共地的区别,大致说说有什么影响?是不是该找本电源设计书看看基本原理

网友F:
关于电源隔离和非隔离,从网上粘贴了一段,请参考。
“串行通信总线通过RS-232、RS-485和控制器局域网(CAN)等物理网络传送数据,应用领域涉及工业过程控制、供电电源调节(稳压)以及计算机间的点对点通信.
这些相互连接的系统每个都配备有自己的电源,而且各系统之间往往间隔较远.正因为如此,我们通常需要采取电气隔离措施来确保系统的物理安全,并且需要切断接地回路,来保护系统免受瞬态高电压冲击,同时减少信号失真.
隔离可以保护系统免受由线路电涌或接地回路引起的高电压和大电流损害,这种情况在包含多个接地通路的系统中极有可能发生.各系统被长线缆相隔,它们的地电势可能并不相等,因此两个系统之间会产生地电流.如果不采取隔离措施,这个电流将会在系统中引入噪声、降低测量精度甚至毁坏系统元件.
工业环境中,电机的启动和关闭、静电放电或近距离雷击都会把电流通过感应耦合到长距离线缆中,从而引起地电位发生快速改变,这种变化经常高达数百甚至数千伏.当这类现象发生时,远端系统期望获得的逻辑电平开关信号就会被迭加在一个参考其本地地电位的高电压之上.如果没有采取隔离措施,这个电压将破坏信号甚至损害系统.如果与总线连接的所有器件都只参考同一个地,那么系统将免受这种破坏性能量的影响,而将器件隔离则可以防止接地回路和电涌的发生.
CAN总线采用平衡的两线差分接口,典型工作电压为3V或5V,在某些工业控制领域,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虽然CAN总线具有一定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但当共模电压高于接收器的极限电压,接收器就再也无**常工作了,严重时甚至会烧毁芯片和仪器设备.
为了做到系统间的完全隔离,所有信号线和电源都必须进行隔离.通过光耦将信号隔离,隔离式直流/直流(DC/DC)转换器可以提供电源隔离.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算买本书好好研究下,电源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G:
直流正电源因该太普遍,非常容易找,负电源如果要求实惠实用可自己搞一个,我们公司有代理的型号ME7600就是DC/DC的反转芯片,输入电压为2.5V-10V  输出电压为-2.5V到-10V,封装为SOP-8  有可用到的朋友可联系咨询。QQ:8497032

网友H:
哪里用这么麻烦,拆一个废的机顶盒或者dvd之类的,就什么都有了,而且,这类电源板都烂大街了到处都有得卖

楼主:
谢谢donkey89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