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接收被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用的是凌阳MP4的方案,FM信号弱的时候被MP4读写数据干扰,只要MP4与SDRAM写数据和读数据就会有咔咔声,信号强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搞了很久了,改板也没有什么好转,本来想加频闭罩,但芯片有不是BGA的封装,加频闭罩客户也不接受.有没有那位高手遇到同样的问题,或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的,谢谢.

网友A(2011-05-25):
这应该是因为电源和地没有分割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