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15):
我使用芯唐这款芯片,怎么抗干扰就那么差啊,有事没事就死机或者复位了,问下怎么加强芯片的抗干扰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版主解决下啊

网友A:
动不动就死机,好像不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你们用的这款芯片抗干扰很好吗?我做的是UPS版,不间断电源。在市电输入然后断掉市电,电池工作,这样反复工作几次就复位了 这不是干扰吗

网友B:
你的芯片从哪里买的,你应该去他们技术支持哪里问问看怎么解决!

网友C:
手上的静电就能引起闩扣效应

网友D:
这个好像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先看看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F:
电路设设计中的抗干扰问题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在工业应用领域

网友G: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谢谢了 在和芯片工程师研究了,就结了把

网友H(2011-05-27):
与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芯片经常复位!:L

网友I:
还是找代理吧

网友J:
你怎么就知道是干扰。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再具体一点,太宽泛了

网友D:
很多设计都存在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H:
同样的PCB布局,用Microchip芯片正常,用新唐M051在市电状况好的时候正常,市电状况稍差时,频繁重启.排除软件问题,由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差引起的.

网友K:
有电脑职业病的,会做网站的,会用主机的,必看(十分钟可以治疗)

提示以下病状:

1、电磁辐射危害­

2、恐怖鼠标手­

3、干眼症与电脑眼病­

4、脑功能减弱

5、电脑躁狂症­

6、电脑忧郁症­

7、中枢神经失调­

8、颈肩腕综合症­

最后希望使用电脑多的人群 能够多做运动 劳逸结合 没事多支持穷站长空间www.qiongzz.com

得了以上病症的人群,申请我们一款免备案免费空间使用,不出10天病状就会明显减轻

立即体验下吧:http://www.qiongzz.com/freeweb

大家有更经典的,帮我 (这些填写你的FTP帐户) 提供两份,穷站长空间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