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电源电路,待高手分析

楼主(2011-04-15):
这是一个以前同事遇到的一个电路,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控制信号他说是一PWM信号,不知道怎么会升压。

网友A:
这是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maychang大侠,那C105两端大概为多少呢?两倍压24V吗?到底是多少跟哪些元件有关?

网友B:
电压的大小还跟SWE端有关,C105的最大电压为Uswe+12V-2*pn结,
具体点这个电压还要在C102和C105的串联电路上分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是C105的电压是PWM波的高电压加上12电压后,再减去两个二极管压降后的电压。

PWM处在零电压时,12V给C102充电,C102电压是11.3V,二极管D101截止;
PWM处在高电压时,11.3V叠加上这个高电压给C105充电。

和这里差不多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1710&page=1#pid1549379

楼主:
给大家上个仿真结果:

网友A:
3楼:
输入的SWE不是PWM,PWM原意是脉冲宽度调制,但这里脉冲宽度稍变化并不影响输出电压,而且很可能根本脉冲宽度没有变化。
此电路有几个条件:
1、输入信号SWE内阻很低。这个条件不满足,因串联了电阻R101。
2、负载使C105放电,放电电流不大,一个周期内C105电压从峰值下降仅占比较小的一个百分数。这个是从图中看不出来的。
3、SWE频率够高。
三个条件都满足,则C105上电压如4楼和5楼所说。但原图未说明SWE波性质,SWE可能是低电平为零高电平为某值,也可能是低电平为某负值,高电平为某正值。无论是哪种,C105两端电压最大是SWE峰峰值加12V再减两支二极管压降。当然,平均值没有这么高,因负载(R1Q1及图中未画出的15V的负载)会使C105放电。

网友D:
LZ可以先把D101之后的电路全部去掉.
先看DNA217和C102组成的电路,测试节点3出的波形.这个电路叫做电荷泵

楼主:
7楼
为什么要满足C105远大于C102这个条件。C102的大小不是只影响充放 电时间吗?

网友A:
9楼:
说错了。原回复帖已改。

楼主:
OK,谢谢maychang大侠的一路指导,结贴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Q1的作用是使电路的输出阻抗变低么

网友A:
12楼:
Q1?你是想说Q101吧?
Q101、R104和D102组成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
确实输出阻抗比较低,因为是从Q101发射极输出,带有电压负反馈。

网友F:
这个电路容易,是CCD摄像机板子上的典型电路,就是主要利用C102的电压不能瞬变的原理。
SWE=0时候,C102右边电压为11.3V
SWE=1时候,C102右边电压为11.3+Vswe,(Vswe电压要比较高,比如12V)
Q101就是典型的LDO啦,只是缺少负反馈啦

网友A:
14楼:
Q101不是LDO。
LDO要求低管压降,一般是从三极管集电极输出。

网友G:
15V的电压请16V的电容,LZ这种电路能长时间工作吗?还是负载非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