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何去何从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为什么不隔离?

网友B:
LC滤波如何选择参数? 看要的隔离效果和工作电流

网友C:
先接数字部分,后接模拟部分。原理参见单点接地的资料。

网友D:
请参考下《layout中电源和地的处理》

网友E:
先接数字部分,后接模拟部分。原理参见单点接地的资料。
引用 网友C:

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单点分叉后,一路去模拟,一路数字部分。
RC\LC滤波电路的器件参数如何选择的问题,需要具体和电路和你想达到的指标相关。

网友E:
具体选择什么参数就如同让你去吃饭,但至于吃多少,吃什么,这和你的胃口和你的口味爱好相关。

网友D:
在许多应用中,由模拟电路引起的电流和由数字电路引起的电流相比较是比较小的,可以由单个电压稳压器
给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供电,但是需要把模拟输入和噪声数字部分分开。从数字电路产生模拟供电电路比较
简单,利用无源器件像电感来滤掉噪声,电感就像一个低通滤波,让直流成分通过,截止噪声和高频成分,
利用铁氧体磁体比标准的电感要好,这种电感具有可以忽略的寄生电容,电气特性和一般的电感相似。

网友E:
在许多应用中,由模拟电路引起的电流和由数字电路引起的电流相比较是比较小的,可以由单个电压稳压器
给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供电,但是需要把模拟输入和噪声数字部分分开。从数字电路产生模拟供电电路比较
简单,利用 ...
引用 网友D:

电感和铁氧体还是有区别的,铁氧体一般要求的频率比较高,100~200M以下频率时,铁氧体基本没太多作用了。
所以这两者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此即彼或者谁比谁强,这需要看具体的电路进行选择,甚至两者同时使用也很正常。

网友D:
这个PDF可以看看,虽然离题。
TMS320F28xx和TMS320F28xxx DSCs的硬件设计指南

网友E:
从书本上摘一段往往可能会断章取句。
需要注意是否有一些特殊背景。
低频的铁氧体虽然不能是绝无仅有,但常规是很少有人去这样用,电感一般超过50M就不太适宜,但拿铁氧体,例如磁珠、磁环等来对付100M以下也是极为稀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