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1-04-15):
以下是我在使用op07 采集apd的输出电流电路 在没有输如入时(为了试验没有输入的条件,我把2脚和3脚都接地) 输出有电压值 并且电压随着反馈电阻r2的增大而增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不到图,图片要下载本地然后再上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应该行了吧

网友B:
很正常。
两输入端短路并接地,输出是运放的失调电压乘以运放的开环直流增益,而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输出可能饱和。

网友A:
输入短接到一块到地,负反馈就是失去了意义。本来负端是受控的,直接接到地上,就不受控了。
没有负反馈就开环了。

楼主:
谢谢
可我按图中的接法 的电路  在apd没有电流的情况下  运放输出不应该为0吗?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想要来采集apd的输出电流 该怎么修改?

楼主:
负端不接地,按图中的接法 现象是得到的输出电压和负端接地的电压值相同
现在输出值只与那个反馈电阻有关
5# mmax

网友C:
是否是二极管漏电和输入失调电流引起?电流随你的反馈电阻增大而电压增大

网友B:
6楼:
两输入端未短路,apd输出电流为零,运放输出电压近似为运放失调电压,对普通运放来说是几mV,精密运放更要小得多。注意两输入端未短路,apd输出阻抗非常大,近似恒流源,所以失调电压不会乘以运放开环增益再输出。
要测量apd输出电流,就是此电路,不必修改。

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时。
电流互感器二次是电流源,这仅仅是在电流互感器工作频率上才正确。而电流互感器二次的直流电阻很小,对直流来说,绝对不能看成电流源。

楼主:
6楼:
两输入端未短路,apd输出电流为零,运放输出电压近似为运放失调电压,对普通运放来说是几mV,精密运放更要小得多。注意两输入端未短路,apd输出阻抗非常大,近似恒流源,所以失调电压不会乘以运放开环增益再输 ...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现在我的问题是 按照此电路 进行试验时  当apd不工作时,运放的输出也会随着反馈电阻的增大而增大  而且我发现甚至可以达到11v 左右   当然反馈电阻为零  输出就基本上没有电压了
请问这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这个电路是测apd的输出电路 这个运放的想法是把电流变成电压,那个我简单画了个二极管的标志的地方是apd 不好意思哈 您所说的输入失调电流我不是很懂 maychang老师说不用改 可是不改的话在apd未工作的时候 运放应该没有输出或者只有很小的输出啊 这个值怎么解释呢  谢谢

网友B:
10楼:
先说清楚,“当apd不工作时”是什么意思?开路(从电路中拿掉)?

楼主:
一种是不拿掉 不过不加上面的偏置电压 apd不会有电流输出
一种是拿掉 负端变成悬空状态
回复 网友B:
这两种都试了  结果一样

网友D:
现在我的问题是 按照此电路 进行试验时  当apd不工作时,运放的输出也会随着反馈电阻的增大而增大  而且我发现甚至可以达到11v 左右   当然反馈电阻为零  输出就基本上没有电压了
请问这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D:
运放的偏置乘上跨阻?

网友B:
13楼:
“一种是不拿掉 不过不加上面的偏置电压 apd不会有电流输出 一种是拿掉 负端变成悬空状态”
拿掉apd,运放反相输入端并不是悬空状态,R2仍联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你把R2也拿掉了?

楼主:
没拿r2, 不算悬空哈  光想着前端没东西了
回复 网友B:
这样应该算没有输入吧?

网友B:
17楼:
若R2仍联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运放输出端对地(0V)有数十mV以上电压的话,一种情况是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开路(虚焊),另一种情况是运放已损坏。

楼主:
谢谢 运放我已经换了一个 还有问题
回复 网友B:
我明天再检查下 然后来报告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确认电路是按图中接的,运放加双电源12v,现在运放的输出脚的电压总是在10v以上(r2从0变到20k,输出值在10-11v之间),我换了两个运放都是这样 这是不是说我两个运放都坏了?

网友E:
由失调引起的Uo=Vos×(1+Rf/R)+Ios×Rf,运动使用时是需要调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失调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 能达到10v

网友B:
20楼:
12V双电源,输出+10-11V,显然运放输出正向饱和。
判断运放是否损坏,将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用个电位器,看输出是否随电位器旋转而变化。

网友F: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11-20):
那是APD输出的暗电流吗?
16ysa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现在也在做APD电路,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G:
估计楼主的运放有问题,买的是假货

网友G:
我同样觉得用仪表放大器比较合适,虽然有点贵,但是效果好

网友:
我想了下好像不是暗电流的问题,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我用的一个APD正负极间跟负正极间都有电阻都是1K多,所以就算不给反相偏置的APD接入光的时候,还是会形成通路是有电流的,所以会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