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做跟随,自激振荡

楼主(2011-04-15):
LM324 做跟随器,发生了自己振荡。
去掉输出的100NF电容,振荡消失。

网友A:
LM324的VCC引脚附近加个104电容

网友B:
开环输出阻抗增加了极点导致,一般不建议直接运放输出直接接负载电容。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来解决容性负载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给我们举点例子吧,让我们都学习学习!

网友D:
贴个图看看啊

网友E:
没事在运放输出加电容干什么,那不是自找自激吗

网友F:
运放输出直接并联电容容易导致自激,而且自激的频率范围可能很宽。
要先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G:
普通运放输出驱动电容能力一般不超过1000pf

网友H:
TI稳定性系列专门有讲驱动容性负载问题

网友I:
输出加电容的传递函数是怎么样的啊
为什么说增加极点的啊

网友J:
LZ把图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J:
应该是 满足了自激振荡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