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种高温高灵敏度的温度传感器,谢谢

楼主(2011-04-15):
小弟孤陋寡闻,请推荐一种高温高灵敏度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0~500,灵敏度要高。

网友A:
灵敏度高,
那就是意味着分辨率好,响应快。
应该还是热电偶吧,基本上没有热容。响应快。

如果响应要求不是很快就PT100了

网友B:
红外温度传感器怎么样?你没有是价格;P

楼主: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螺旋式 k型热电偶,为方便直接用max6675芯片,测试精度没问题

但测试时发现该传感器温度变化慢,不能及时反馈回所在环境的温度信息,我要做的是用PID算法控制物体温度。

网友A:
这个是铠装热电偶。

试试直接用热电偶线正负端打点那种方式。
安装和使用可能不是很牢靠。

楼主:
喔!刚才我一同事凑过来说我们所用的一款手持式温度计用的就是k型热电偶,如下图所示

于是我拆下来放到我的电路板上,经测试,反应速度足够快,由此,热电偶的“热惯性”应该跟封装等关系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C:
速度最快的可能是红外测温传感器,但精度很难做高。

网友D:
18b20怎么样?好像很多人在用

网友E:
MAX6613,个人感觉比较好用

网友F(2013-01-17):
谁用过MAX6675, 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