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2.0软件中的Graph功能显示输入波形的幅值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1-04-15):
程序中采集了一段1KHz,100mv正弦波数据,从ccs的Graph功能显示出来,幅值是2.0e+11,这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浮点型数据还是什么,它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是什么有谁知道吗?谢了~

网友A:
没有单位哦,是直接从memory取出来的。

网友B:
没有单位,只能定性第比较下所要显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