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时间不准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CPU晶振不准,或者说是软件时钟部分没有设置好。 从硬件角度,先看晶振准不,假如晶振准,那么就是时钟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B:
第一:你是否上了OS,用的是什么OS,linux还是WINCE?
这两种操作系统都是有RTC时间和系统时间,在系统启动时候,会进行同步!

因为系统时间是系统计数器累计的结果,但是RTC时间是硬件时间,
通常情况下,系统计数器累计的时间不准确,导致同步写到外部RTC的时候,外部RTC的时间被推迟或提前。

所以,必须必要的间隔一段时间做一下系统时间和外部RTC的同步。

网友B:
当然。另外的问题有可能是时钟精度不够造成!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问题解决了。刚开始老是怀疑是32768晶振的问题,怎么换晶振都没影响。后来发现是配置的问题,关机的时候时间是以32768Hz的时钟为准的,开机后就用快时钟计数了。配置中的时钟初始值是16.3MHz,而实际的用的时钟是16MHz。算下来,刚好是一分钟慢一秒多,将配置中的时钟初始值改为16000000,时间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