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
在此复位电路中,当开始仿真时,与rst接口的电阻和电容右端为什么是灰色的?按纽按下一次后,灰色变为蓝色的低电平,此时无复位功能,当按下第二次或是二次以上时都有复位功能。
通常来说两个电阻应该取多少大的阻值,电容又应该是多少合适!

网友A(2011-04-16):
R2可改为10K。没用过仿真,所以为何是灰的不清楚。

网友B:
R2=10K,R1=100R~1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R2为10k时,RST显示为红色的高电平,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