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做DA输出0-1V信号

楼主(2011-04-15):
准备用STC单片机做如题功能   PWM做DA输出0-1V信号
具体PWM出来后放大电路怎么搭,需要抗干扰的,有继电器工作

网友A:
最简单的话,PWM出来RC滤波即可,还要看你0~1V接什么负载。需要的话加个运放,做跟随器。
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他的还要考虑你的DA精度,是否隔离等。

网友B:
正在为隔离电路发愁的路过!!

网友C:
PWM --- 12K ------- 0~1V
               |       |
              3K     =
               |       |
               _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