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为什么直流电压源对交流信号可以相当于短路?恒流源对交流信号又会表现出什么特点呢?

网友A:
“为什么直流电压源对交流信号可以相当于短路?”
直流电压源两端电压不变,交流信号施加于直流电压源上时直流电压源两端电压也不变。既然不变,就是没有交流电压,就是交流信号被短路了,交流信号只有被短路时才会没有的。

“恒流源对交流信号又会表现出什么特点呢?”
直流恒流源相当于开路。

楼主:
也就是直流电压源是用来固定电路中某点电位的? 夸一下做电源的人,他们牛啊,  难得搞出这样坚定不移的东西,抵挡了多少诱惑啊!
      这几天整信号和系统,看了上千页的书,头都晕了,联想起电路分析,很多确定的东西都变的不那么确定了,不自信中终于确定了一个不变的家伙永远在电路中的某点等着你,真是好啊。
      谢谢MAYCHANG .

网友B:
电路教材翻开书前几页就有这个内容,可以多看看

网友C:
和我一样看信号与系统的人也蛮多啊

网友D:
直流电源相当于内阻为零的电源,交流在那里当然相当于短路,不然它的电压也不能固定——稳压功能也就白说了

恒流源相当于内阻为∞的电源,交流电可以完全叠加上去

网友E:
对于交流信号,阻抗等于电压的变化除以电流的变化。

恒压源阻抗为0
恒流源阻抗为无穷大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G:
8楼的最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