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极性正弦波变双极性正弦波的疑问

楼主(2011-04-15):
我现在准备是用LM324做一个减法电路,把单极性变为双极性 但是这样做了以后波形幅值会减半 达不到要求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希望的是在幅值不变的前提下 把单极性变为双极性

网友A:
正弦波信号频率多高,可以用电容滤掉直流部分,就变成双极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hz到300hz 峰峰值1-5V

网友A:
电容选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容滤波或者电源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就直接不用减法电路了 直接接电容?

网友C:
频率太低,电容得选的很大,这样就对温度太敏感了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