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RTS

楼主(2011-04-15):
1.准备使用F107的一个串口做半双工RS485通信,想问一下将STM32F107  UART的RTS 直接接RS485的控制使能端DE和RE/上就可以吗?找不到RTS与UART数据之间关系的 时序图
2.我想同时使用5个UART,芯片为STM32F107VCTB   版本Y,这种应用应该不会有什么其它致命BUG吧?

   请香主及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我在别处的UART转485这么接过,当时是那个IC的资料上给的原理,时序看着好像对,你这个地方这么接,我没试过,你可以接下试试,也不费什么劲儿,我想可能也差不多。